伺服电机老跑偏请求帮助

楼主(2009-10-16):
[attachment=30147] 公司有多台台湾产的管材加工端末成型机,大概配置海泰克PWS1171屏,FX1N-24MT,FX2N-16EX,FX2N-16EY PLC,MR-J2S-70A+HC-KFS73K伺服电机,以下为PLC程序,屏因为是海泰克的没办法反编译。工作的大概流程是,装料----按启动----冲头向前----冲头回复----冲头横向移动-----冲头向前----冲头回复。。。。。。。。现在的情况是经常伺服位置跑偏,一跑偏,模具就撞坏(屏上位置显示是对的,实际位置不对)。请求哪位高人指点指点。
不要说:
1.没接地
2.电压不稳
3.更换屏蔽线
4.联轴器松动
因为以上4点我们都检查过,台湾厂商也来人查过,就是没解决。
程序的注释不是完全,因为是我自己添加的。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撒?

网友A:
有没详细点的资料,只看程序有点难,有没设备的照片和触摸屏的程序

网友A:
以前我也试过这种现像,修改一些程序的先后,解决了这个问题。PLC工作是扫描式,控制伺服是高速控制,会有影响的

楼主:
触摸屏程式没有,台湾人不提供,PWS1171也不能反编译。
伺服是绝对编码器,跑偏的现象看上去就像是联轴器松动。关机后重新开机就能回复正常。
伺服电机是安装在冲头上的,冲头用液压推动。机器在工作时,冲头的振动挺大的。是否是振动影响了伺服的定位?

ygwpxq

网友B:
滑动间隙,机械公差达不到要求,应换掉相关部件,有点像扩管机,对吗?谢谢!

网友A:
也有可能机械的问题,没见过这机,也只能是猜的,有照片吗?

楼主:
对,是有的象扩管机。但是,你说的机械公差,滑动间隙的问题应该不是。因为它跑偏的距离不确定,而且有的非常大。例如我们机器一共可安装6个冲头,有时候屏上显示已经是回到1冲位置,而实际位置却在3-4冲之间。这时手动移动冲头,它就在这个基础上,移动相应的距离。要关机才可以回归正常。

网友C:
你把伺服电机的拆开看一下吧,也有可能是里面有东西脱掉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你最好再测一下是往哪边偏的,偏了多少。

网友D:
首先判断是机械问题还是电气问题,监视PLC所发脉冲和驱动器接收脉冲是不是一样结果就出来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伺服电机的拆开看一下吧,也有可能是里面有东西脱掉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你最好再测一下是往哪边偏的,偏了多少。
伺服不敢拆啊,以前拆过一个,结果把编码器里的玻璃片弄裂了,伺服就报废了。

网友E:
检查encoder,看是否准确!程序响应时间修改一下

网友F:
有没有功率小的可能(G值小了,),你在哪个地方呢,要不我让工程师去你那学习一下.哈哈

网友G:
是不伺服驱动参数设置问题,我一个朋友有次也是因为扭矩参数设置过大,而引起定位不准。

楼主:
我是苏州的
现在我们被这机器搞的没辙了,我们这里都是在怀疑程序的问题,或者是振动的问题,因为我们公司这个机器有6台,08年的2台,09年的4台。6台都发生过跑偏撞模的问题,只是09年来的机器发生的几率高点,本来还可以将就将就用(1天10几次),但是上个星期台湾厂商来搞了下,这下麻烦了,10几分钟一次。台湾人搞不定,拍拍屁股走人了,说回去跟厂里说过段时间来给我们换系统。
我们就这样整天被这个机器烦着了

网友H:
来学习下
美好生活,美好人生

网友I(2009-11-26):
现在你先做测试吧,有个J2S的设置监视软件的(161E)。你连上J2S的CN3(连线自制)。然后直接打开监视界面,注意看反馈脉冲数,就是第一个。
这时你在PLC里驱动一条DDRVA指令,发送一定个数的脉冲(比如50000个),在监视界面上看是不是这么多(需要乘上电子齿轮的)。如果是,电机部分没问题,那就要检查机械传动部,如果数目相差很大,那就很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了。

网友J:
检查编码器

网友K:
请问你的是多走还是少走,走的位置是否相差太大,有无规律。邮箱
sanlingzidonhua@163.com

网友L(2009-12-29):
磨耗,电子齿轮比需改动

网友M:
有需要联系我看看,我在苏州东环路,加我QQ:6395435
QQ:6395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