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31 问题

楼主(2009-10-17):
刚从机器上拆下nt31 一直显示system initializing 进不了系统 是怎么回事?各位仁兄能否提点建议? 还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判断触摸板的好坏?

网友A:
1和plc斷開了,2用戶程序破壞
按任意2個角,能夠出現系統菜單,觸摸屏就是好的。
充耳不闻

网友B(2009-11-18):
本人也遇到同样问题、能否说详细些

网友B:
本人有一台nt31 一直显示system initializing 进不了系统、怎么办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型号是NT31-ST121-12V的.怎么找不到编程软件啊,哪位大侠能帮帮我.谢谢了.
互相学习

网友D(2010-04-08):
系统初始化,是与PLC连接断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