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10-17):
刚从机器上拆下欧姆龙nt31 一直显示system initializing 进不了系统 各位仁兄能否提点建议? 还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判断触摸板的好坏?

网友A:
上电显示的是SYSTEM INITIALIZING,表明是没有和PLC通讯上.

楼主: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判断触摸板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