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单按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09-10-17):
小弟肯请大家帮个忙: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要求:第一次按下按钮,电机正转,第二次按下按钮,电机停止,第三次按下按钮,电机反转;第四次按下按钮,电机停止。在次按下按钮,电机又开始正转,依此循环。谢谢!

网友A:
计数器+比较指令

网友B:
顺序控制程序也可以,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电机不同是会用到不同的语句。

网友C:
上下自锁
合作愉快!

网友D:
同意一楼的看法,自己可以测试一下,写个程序

楼主:
谢谢cvlsam,ted.wang ,xxmsql ,cklive 各位!
小弟初学,还是看不太懂,能否麻烦各位说得再详细一点,最好能给出梯形图。谢谢各位!

网友E:
LD M8002
OR= D0 K4
RST D0
LDP X0
INC D0
LD= D0 K1
OUT Y0
LD= D0 K3
OUT Y1
END

网友F:
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用在什么地方,有意义吗

网友F:
这么画可以吗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帮写了,楼主也不冒个泡泡

楼主:
谢谢hxl202319 ,whshtj ,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这个是用在洗车机上的。控制洗车的刷头的。

网友G:
哈哈,倒是不错,我也可以用为,用在电机的正反转不知道啊行。

网友H:
单用计数器的置位复位
就可以了

网友I:
8楼的同志的图系出门最好的方法

网友J:
直接用ALT就可实现
jianming

网友K:
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F:
只有交替动作中间没有停止
就相当于这个图

网友L:
精彩!楼主还不谢谢这些热心的人吗?

网友M:
用步进写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