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想求助一程序。。。。。。。。。。。。(三菱PLC)
bnm00819

楼主(2009-10-17):
想求助一程序。。。。。。。。。。。。(三菱PLC)
原理:通过传感器(接进或光电)检测物体,该物体是旋转的,物体出现故障,速度下降变频器达到5HZ时(ABB变频器),一输出点吸合。
请问这程序怎么编////////////////???????????????????????????????????

网友A:
大哥,这个都不用编程吧,直接使用变频器内带功能速度下降至5HZ时输出一个信号就可以了吧。看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设定一个恒速端子,设定恒速端子对应的参数为5赫兹,出现故障后触发恒速端子。
急救: 想求助一程序。。。。。。。。。。。。(三菱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