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7):
                                                                                           全自动洗衣机的程序
(1)   按下启动按扭及水位开关开始进水直到高(中,低)水位
(2)      2秒后洗涤
(3)      洗涤时正转30秒停2秒然后反转30秒停2秒
(4)     如此循环5次总共320秒后开始排水排空后脱水30秒
(5)     开始清洗(重复1----4) 步骤清洗2遍
(6)     清洗完成后报警3秒自动停机
(7)    若按停车按扭可手动排水(不脱水)和手动脱水(不计数)
启动 X001                      低位检测 X011                  启动洗衣机Y1
停止 X002                       手动排水  X012                 进水阀Y2
高水位 X003                      手动脱水  X013                正转及脱水Y3
中水位 X004                       反转 Y4                    低水位X005
排水  Y5                        排空检测 X006                 高水位检测X007
中水位检测X010

本人就自动循环不太熟悉请赐教 如有缺硬件自己扑充即可(稍加说明)

网友A:
五次小循环,两次大循环,明白这个也就差不多了呀

网友B:
用PLC太浪费了,用单片机较好!

网友C:
对。这个都是用单片机写的程序。以前我给家里的老式洗衣机改装过。自动洗衣。

网友D:
单片机写的程序...还不会

楼主:
就是有些细节还不清楚,能不能帮我编一下当参考,谢谢拉
jianming

网友E:
(三菱PLC程序)胡乱编的,没调试,可能会有小问题。Y6是报警输出,按钮都是点动

全自动洗衣机的程序
(1)   按下启动按扭及水位开关开始进水直到高(中,低)水位
(2)      2秒后洗涤
(3)      洗涤时正转30秒停2秒然后反转30秒停2秒
(4)     如此循环5次总共320秒后开始排水排空后脱水30秒
(5)     开始清洗(重复1----4) 步骤清洗2遍
(6)     清洗完成后报警3秒自动停机
(7)    若按停车按扭可手动排水(不脱水)和手动脱水(不计数)
启动 X001                      低位检测 X011                  启动洗衣机Y1
停止 X002                       手动排水  X012                 进水阀Y2
高水位 X003                      手动脱水  X013                正转及脱水Y3
中水位 X004                       反转 Y4                    低水位X005
排水  Y5                        排空检测 X006                 高水位检测X007
中水位检测X010
附件: 自动洗衣机流程.rar (11 K) 下载次数: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