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你

楼主(2009-10-17):
考考你:
用一只按钮控制三台电机A、B、C起停,按一下A起动,按一下B起动,按一下C起动,按一下A停业,按一下B停业,按一下C停业,如比反复。

网友A:
用继电器控制不可靠,稳定性差,实际应用有问题
下载积分:+1(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B:
在各个电机启动前加一个脉冲,可以吗
下载积分:+1(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C:
用计数或移位做。
下载积分:+1(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用PLC的移位指令

网友E:
继电器控制原理图,如果接触器辅助触点不够,线圈上并继电器。

网友E:
PLC控制程序

网友F:
这个问题用PLC来做很简单 用继电器来做 比较复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控制原理图,如果接触器辅助触点不够,线圈上并继电器。
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本人未加说明,特在此致谦,该题用PLC做,但仅限于用基本指令,不能用定时器和计数器,也不能用应用指令,
这才是考考你,不信你试试!

网友G: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用MY4N继电器的控制方法是: 辅助性继电器是执行继电器的两倍用量,就可以实现,好象还用到一两个延时继电器

网友H:
这种案例没有实用价值,就比如以前讨论单按钮启动停止一样,没有实用性。有空不如研究一下别人的思路会好点!!!!要有质的提升就得不断学习。不断原地踏步

网友I:
用ALT指令

楼主:
“这种案例没有实用价值,就比如以前讨论单按钮启动停止一样,没有实用性。”讲对了一半,这种例子目的是说明梯形图的一种设计方法,掌握这种方法,举一反三去应用,可以更快更好地设计出梯形图程序,不信,你试一试你能做到吗?

网友J:
看了楼主在5楼的补充,我就4了一4,步数比较多(38步),现在贴出来,请大家指点!
附件: 考考你!!!.rar (10 K) 下载次数:14

网友E:
根据楼主的要求,又做了一个程序
与您共同进步!

网友K:
mov是什么意思嘛

网友B:
那不是和上面那个图差不多 ,如果用基本指令做的话????、

网友L:
这就跟八股文和现在的政治课一样,没有一点实用的价值。不需要讨论。
楼主用这个例子用在现场控制吗?绝对没有。
俗话说的书呆子用在楼主身上很恰当。
就像垃圾plc教材里的例子一样,什么plc控制红绿灯,我在东莞看人家红绿灯控制器,好像就不是用通用的PLC,控制洗衣机,好像一台洗衣机比PLC都便宜。
想起来原来不懂plc,被那些垃圾书骗了不少钱,就冒火。

网友L:
“这种案例没有实用价值,就比如以前讨论单按钮启动停止一样,没有实用性。”
这句话我不认同,有一次,plc点数不够,我就用这种方法做的。

楼主:
zzydegong,非常佩服你的没计,我用的时序图逻揖设计方法没计的,比你复杂,但有规律性。你的设计巧妙的利用了PLC的扫描ユ作原理,实在是高,希望交个朋友,可以吗?
xxf ,《就像垃圾plc教材里的例子一样,什么plc控制红绿灯,我在东莞看人家红绿灯控制器,好像就不是用通用的PLC,控制洗衣机,好像一台洗衣机比PLC都便宜。》你错了,给初学者的资料,必须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PLC的程序设计方法,但并不说明这些例子有价值,是供学习用的,控制洗衣机你怎么知道内面不是一个单片机,其程序没计和PLC一样,仅仅是做成嵌入式罢了,仅供参考。

网友M:
我个人觉得5楼画的继电器控制有点不可行,当我们按下启动按钮时,KA1工作,而启动KM1.这样看起来好象可以,但如果通电的话,KA1工作后,KM1-KM3会一起工作,那就根本不用按第二次了,这个不会象PLC里面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运行特性,它只要一通电,都会工作的.除非是按按钮时用极快的速度(快于继电器吸合的动作),仅是个人观点,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论证一下.

网友N:
用个数字电路轻松解决

网友L:
引用 楼主:
zzydegong,非常佩服你的没计,我用的时序图逻揖设计方法没计的,比你复杂,但有规律性。你的设计巧妙的利用了PLC的扫描ユ作原理,实在是高,希望交个朋友,可以吗?
xxf ,《就像垃圾plc教材里的例子一样,什么plc控制红绿灯,我在东莞看人家红绿灯控制器,好像就不是用通用的PLC,控制洗衣机,好像一台洗衣机比PLC都便宜。》你错了,给初学者的资料,必须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PLC的程序设计方法,但并不说明这些例子有价值,是供学习用的,控制洗衣机你怎么知道内面不是一个单片机,其程序没计和PLC一样,仅仅是做成嵌入式罢了,仅供参考。

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你不信到书店去看看,那些垃圾书的特征是从来不讲plc用通讯的方法控制变频器、控制步进电机,
到目前我只觉得华南理工大学出的入门到精通那套书是挺不错的。还有技师培训教程那书也不错,其他的都是垃圾。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L:
还有廖常初编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