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异常

楼主(2009-10-17):
我的三菱MR-J2S-350B伺服器显示数字32,没有输出,人机显示伺服异常,是什么原因呢。本设备在搬迁当中伺服器的电机线和编码器连接线受到拉扯,怀疑连接电缆中有线被拉扯断,请高手认证指教一下。本人刚接触伺服。

网友A:
快把那个电机拆开啊,检查啊

网友B:
32是过流,你可以考虑三线是否短路,是否正确接地~~
还有可能是放大器故障,把U V W三线拆下来,在接通电源,看是否还报警AL。32~~
如果还报警就更换一个吧,一般情况下接地出了问题~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