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我要调试OMRON CJ1M PLC, 遇到关键麻烦,怎么办啊?

楼主(2009-10-18):
我要调试一台设备, PLC是 OMRON CJ1M系列 ,可我没有编程线缆,我的笔记本也没带串口,怎么解决啊?
我知道PLC编程线缆可以制作,PLC接口—RS232 , 但制作制作好后,我的电脑也没串口。以下问题怎么解决啊?请教高手帮忙。
我是菜鸟,最好详细点啊,给个CJ1M的PLC接口—RS232借口的线路图最好,小弟非常感谢。急用!

网友A:
这款PLC不支持USB ..你要么用CQM1-CIF02 要么自己做一个编程电缆,可以参考操作手册。上面有PLC 上面关于RS232 接口针脚的定义

网友B:
买一个"USB-串口"转换器试试

网友C:
买串口比较方便,以后也有用得着的地方

网友D:
不论怎样,你都需要解决电脑通讯口的问题,如果自己做RS232的通讯线,那么,需要解决电脑的COM口问题,可以用USB--RS232[需要质量好点的,相对价格稍高]或者PCMCIA--RS232[价格稍贵,但稳定]。
或者直接用USB和CJ1M通讯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