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PT100的铂电阻在PLC上怎样测湿度?

楼主(2009-10-18):
我想用两个PT100的铂电阻在PLC上计算湿度,(当然不能用查表的办法,因为PLC的存储器不够)
那位高手做过,请指教。

网友A:
将近似公式写入吧。也没有其他方法了。

网友B:
模拟量模块。将模拟量模块的接收到的数据在PLC进行计算。最终目的是要看你想得到什么结果。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观点。

网友D:
分段线性处理可以实现

网友E:
不会吧...用PT100来测湿度..我第一次听说...谁知道请告拆我.这种方法简单.要努力学习.
我只知道测出温度和露点温度..组合的数据就可以计算湿度的.
温度用PT100.露点温度当然用露点温度传感器.当空气中水汽已达到饱和时,气温与露点温度相同;当水汽未达到饱和时,气温一定高于露点温度。所以露点与气温的差值可以表示空气中的水汽距离饱和的程度,这就是湿度。

网友F:
看错了...不好意思!你是要测湿度.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湿度传感器加模拟量模块,但是,由于现场的环境
所致,传感i器容易损坏。我在一些行业中见过用两个铂电阻做的,但是查不到具体
资料。

网友F:
应该是用铂电阻来测量温度,然后再通过PLC的模块进行内部的计算,再换算出湿度的吧!我这时的设备只有用铂电阻来测量温度,再传送给PLC模块来实现控制的!

网友C:
可以,把要查的相对湿度对照表存入数据区,通过加减干湿温度、间接寻址可以算出湿度,程序比较简单。

网友G:
学习了,跪谢各位高人

网友H:
是测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