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q01cpu)的串口模块通信问题求助,急!!!!!!!

楼主(2009-10-18):
三菱plc(q01cpu)的串口模块(qj71c24n)和pro-face(gp477r)通信,gp侧设定和GX侧软件设定怎么设定,还需要编程序吗 ?我只在gp侧设定和GX侧软件设定,不能通信,串口模块RD灯亮SD灯不亮,触摸屏侧面板RECEIVE DATA ERROR(02:FD)报警。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QJ71C24的参数要设置.具体在模块的开关设置里\
GP的相关通讯参数也要设置,GP上电后在系统项里设置
具体怎么设置,楼主好好看看说明书,你用的通讯格式和协议不一样,要设置的参数也不同

楼主:
好的,听你的指导,我看看说明书研究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