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8):
伺服的正反极限控制,我知道的就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接在伺服的控制器,就像三菱的的伺服,把感应器直接接到控制器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正反极限是用程序来控制,也就是把感应器接到PLC的输入,感应到后直接停止伺服发脉冲。

大家觉得这两种哪个更好使用,我个人觉得第2种,用程序来控制。

网友A:
一般是两种都使用的。

试想一下,你觉得第二种好用,而是根据编码器反馈数来判断是否超限,如果仅仅只有软极限控制,此时编码器由于干扰或者其他原因将不正确的数值反馈给你呢?

可能机台都飞出去了你的程序都还未作反应呢。

Regards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B: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两种都使用的。

    试想一下,你觉得第二种好用,而是根据编码器反馈数来判断是否超限,如果仅仅只有软极限控制,此时编码器由于干扰或者其他原因将不正确的数值反馈给你呢?

    可能机台都飞出去了你的程序都还未作反应呢。

    这个建议太好了,感谢!
    与您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两种都使用的。

    试想一下,你觉得第二种好用,而是根据编码器反馈数来判断是否超限,如果仅仅只有软极限控制,此时编码器由于干扰或者其他原因将不正确的数值反馈给你呢?

    可能机台都飞出去了你的程序都还未作反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