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200H --CPU01连不上线

楼主(2009-10-18):
电缆用的是编程电缆CQM1-CIF02,软件6.1各种波特率都搜索,连不上机,请专家给与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可能直连的,虽然插头是一样的,要232模块

楼主:
用的是转换卡,转232跟连线连接

网友B:
我找不到

网友C:
吧dip开关5拨到on. 9600,7,2,E.此为外设端口所需配置。用rs232口则无需配置。你用的是外设端口。如果还连不上,建议你用rs232口。买两个9针插头,1公1母,找一截网线,自己做1条,制做方法站内自己搜。不过你的应该可以连上了。

网友D:
需要一个C200H-LK201模块,另配数据线。
模块设置办法在欧姆龙官方论坛有很多帖子介绍!

网友E:
C200H的PLC不是使用CPM1-CIF01转换后和计算机通信,使用的是C200H-LK201-V1这个通信模块上面的25孔的通讯口和直接和计算机的串口进行通信,通信电缆可以自制也可以购买,型号是XW2Z-200P-V。自制的方法是:PLC-计算机:2-2、3-3、7-5,PLC侧4和5短接、6和20短接,计算机侧4和6短接、7和8短接。 模块设置的方法是:将SW1-SW4设置为0052,模块背面的DIP3拨到ON、其余置为OFF,CTS拨在0V。上述设置表示通讯协议是hostlink、单元号是0、数据格式是9600、7、2、E。

网友F(2009-12-27):
需要IP007才能用CQ1M-CIF02 连接

网友G:
需要一个C200H-LK201模块,自制通讯数据线,才可以我已经成功通过

网友H(2010-04-27):
欧姆龙C200H-CPU01单元本身是不支持与电脑连接通讯的,如要通过电脑与PLC连接上载及下载程序等功能,需要配一个上位机通讯模块,C200H-LK201/C200H-LK202/C120-LK201-EV1/C120-LK202-EV1,3G2A6-LK201-EV1,3G2A6-LK202-EV1等都可以达到这个功能,如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向周工咨询,电话是:13967587642,

网友I(2022-09-23):
谢谢分享,我去试试能不能连接

网友J:
LK201 或者IP007模块
现在很少有了
二手的可以找找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K:
够老的了 不都停产了吗 还能买到?参考上面大神们的 确实需要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