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三台变频器通讯,如何实现呢?救命啊!~

楼主(2009-10-18):
各位大侠,我现在要用FX1N-485-BD通讯模块,让三菱PLC与三台变频器通讯,实现在触摸屏上设置驱动速度,三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三个驱动电机,要求三个电机速度同步,应该怎么实现啊?变频器需要设置站号什么的嘛???谢谢!~急哦~~~~~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啊。。。

网友A:
坛子里有台达变频与三菱的PLC的例子,自个找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精度不能太高,去三菱官网找找

网友C:
有心无力啊 原谅

网友D:
也想学习
与您共同进步!

网友E:
我已不知道你在说戏什么

网友F:
根据你提的问题来看你在PLC通讯这方面来说还很薄弱,
如果你想把这个工程做好可能要花些时间
首先你的变频一定要支持这种通讯格式也就是485
变频的站号肯定要要设,不然怎么知道你要用那个变频
要实现同步可以设其中一个位主驱动,其他两个跟随
就是只设一个电机的速度,其他的用乘这个速度,在触屏上设置倍数。
具体要怎么实现就要你多看资料了。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呃……
1. 三菱官网的样例程序您要研究研究: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service/svc_idx_faqDetail.asp?id=58&categoryid=2
看看PLC与变频器通讯的方法;
2. 变频器应用手册您也要看看: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24.html
结合上部的样例程序读懂各个参数的意义;
3. 要同步看来您还要测量电机速度,说不定用到编码器,那么又要看PLC编程手册,或者用同步装置读取其模拟量信号?需要看PLC特殊模块手册::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23.html
4. 为了同步又要看跟随电机频率怎么计算出来,这个上网搜索同步方案,或者在论坛搜索同步样例程序。
下载积分:+1(钟意)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呵呵。。。。。。。。
合作愉快!

网友H:
谢谢 刚刚的那位仁兄
合作愉快!

网友I:
变频器支持MODBUS(485通信),将三台变频器同FX1N-485BD连接好。
分别将三台变步频器站号设为1,2,3。用RTU格式是PLC D8120 通信格式是[ MOV H0C87 D8120]
数据位是8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波特率;9600。变频器通位格式一样。
程式例: 变频器控制代码为2000-- 正转码为0004 为例。
对过RS指令。
1号 01 06 20 00 00 04 CRC检验。
2号 02 06 20 00 00 04 CRC检验。
。。。。
天各一方

网友I:
楼主不明白,可以联络本人:13609073404 冯生。

网友J:
干个电工真难

网友K:
变频器有类比信号输出,用前一台的类比输出信号当作下一台的输入信号就可以实现同步运行了
PLC与三台变频器通讯,如何实现呢?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