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自动调节如何选型

楼主(2009-10-18):
请问:一根冷水管,一根热水管,下端合并为一根水管,通过调节冷水和热水管路上的阀门,使合并后的水管的出水温度为25度,并且可以通过对冷水和热水两个管路的阀门进行自动调节,使出水管路水温维持为25度我该对温度控制器和管路阀门如何选型?是不是阀门必须选用比例调节阀?配套设备越简单越好。应该不需要使用PLC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温度要求偏差不大的话(精度要求高),最好还是使用比例阀

网友B:
我认为用比例调节阀比较好..加上温控表使用PID比例调节控制.水的温度控制比较好.但还是会有温度偏差现象.就是冷热水管合并后.由于水管体积少.水的温度会突然上升.然后又突然下降..温度偏差更大.我建议在合并处中间加上一个大的保温水槽在从水槽处接出水管.这样用无论哪一种阀门都可以使温度偏差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