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三菱触摸屏能控制二台三菱变频器吗?

楼主(2009-10-18):
三菱触摸屏能控制二台三菱变频器吗?盼答!

网友A:
能。变频器设站号,用485通讯

网友B:
看你是怎么控制法的..如果只控制开停.你在运用上PLC来控制..几十个都没问题.
如果设定速度的.那看你用PLC的型号.配多点A/D D/A模块.也可以控制好多.

网友C:
能,用485通迅最多可以控制32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用485通迅最多可以控制3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