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能控制多少台三菱变频器吗?

楼主(2009-10-18):
三菱触摸能控制多少三菱变频器吗?盼答!

网友A:
只要你的PLC够大控制多少都可以
美好生活,美好人生

网友B:
有三菱触摸屏的型号再决定控制变频器的台数

网友C:
就是为,只要PLC的点数足够就行为。

网友D:
触摸屏控制三菱变频器??? 是用触摸屏直接和变频器通讯?RS232还是485还是什么?

网友E(2010-09-06):
要用PLC特殊模块FX-4DA控制吧

网友F:
楼上班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