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

楼主(2009-10-18):
我现在,在学习模拟量模块(FX-2N-2AD),手册里这样说:占用PLC的8个I/O点输入输出均可。这个我不明白模块的电缆是接在基本单元的扩展接口上的,怎么会占用基本单元的I/O点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例如 你用2N 2N的最大点数是256,那么2AD占用8个点,你的2N就最多还有248个点可以用

楼主:
那占用的8个点是输入的X或输出的Y吗?在其他地方就不可使用了吧?那在实际中占用的那8个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