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用模拟量输入模块时一定要加功能扩展板……

楼主(2009-10-18):
请教:
用模拟量输入模块时一定要加功能扩展板跟模拟量输入适配器吗?
如果要的话,功能扩展板选哪种?
补充:我选的主机是FX3U系列,内部已经带有高速计数模块,我还用加高速输入适配器吗?
新手,请指导,谢谢

网友A:
是的,除非你用那个自带模拟量输入的PLC

楼主:
已经得到三菱官方的答复,写在这里,也许对后来人有点用:
模块跟适配器完成的是相同的功能,不同的是适配器比模块精度要高,能满足更高性能的要求。
对于FX2N系列,不支持适配器,所以只能用模块。FX3U系列,可根据精度要求选择用哪一种。
所以对于上面我的第一个问题,不需要适配器,也就不需要扩展板
第二个高速适配器是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