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写梯形图时用用步进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步进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网友A:
你输入STL S22时不需要输入常开触点。
直接输入STL S22即可。
如图:

楼主:
像2L说的那样做了 结果出现了线圈
就像图中一样

网友B:
手册上说的很详细的 多看下 用FX的软件和GX的软件编程方法有点区别注意下就行了

楼主:
到底该怎么写那?为什么我写出来的都是不是线圈触点表示的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到底该怎么写那?为什么我写出来的都是不是线圈触点表示的那?
使用GX Developer写出来的就是楼上诸位所示的样子。
要想用触点表示可以用FXGP-WIN软件。

网友D:
小问题!!!
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