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指令疑问?

楼主(2009-10-18):
大师们好!三菱PLC指令如:RS D10 K12 D30 K10 这指令的意思是D10的12个数据发送出去,D30的10个数据接收到PLC。我就是不知那D10开始的12个存储器都放什么?及D30开始的10个存储器也都放什么?这怎么能知道啊!请大家帮忙啊!(是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连接的)

网友A:
串行数据传送指令:将D10开始的12个数据发送至变频器中
从变频器反馈回来的数据放在起始地址为D30的10个数据中。
你已经知道是PLC和变频器通讯,那就是从变频器读出和发送数据的。
详情见编程手册。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讲得很好!!

网友C:
对啊 这个我也不清楚 那个大哥知道说下哎

网友D:
RS D10 K12 D30 K10
D10 K12 表示 D10 D11 D12 .....D22 里面的内容用于发送
D30 K10 表示D30 D31.....D40 接受到的10个字节存储用.
如果只接收的话 RS D10 K0 D39 K10 把D10 K12 改为K0
如果是发送接收的话 要看你连接的是什么设备,需要发送几个字节的响应ASIC码,D10 K12 ,K12填对应的字节数.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可到
www.jcpeixun.com
里资料《变频器plc通信控制基础》去查一查,

网友F:
还是要自己多看书呀,师傅们指点的都是精华,看书时不管懂不懂,把文字段记住后这些精华就很好消化了。(个人见解)
下载积分:+1(jiouling) 说得真对,我也有同感

网友G:
合作愉快!

网友H(2010-04-05):
用RS 指令通讯怎么制定通讯站号,我有十台变频器要连接!怎么编写!

网友I:
存储器放什么东西是你自己定义的,你想让他放什么就放什么!三菱官方网站有PLC跟变频器的通讯程序,你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