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磁断路器跟塑壳断路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10-18):
各位大侠,我想请问下热磁断路器跟塑壳断路器的区别是什么?假如用了热磁断路器,那热过载还需要吗?

网友A:
楼主说的热磁断路器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新产品???
不过现在的市场上销售的断路器基本上都具备
电磁脱扣和热脱扣。只是这两个参数大多数的开关在出厂时都已经
整定好了,用户无法在使用进行整定(也有可以整定热脱扣的产品),
至于是否使用额外的
热脱扣保护装置,就要看用在什么设备上了,同时还要看是
保护一台设备还是保护多台设备?

网友B:
热磁和电磁是断路器脱扣方式,塑壳断路器是断路器的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