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回复栏里回复梯形图

楼主(2009-10-19):
怎样把梯形图发送到本栏的回复框里啊,我试过用复制的方法也不行。

网友A:
用抓图软件,例如用QQ,抓图后另存为的方法。。。。

网友B:
用QQ或屏幕截图软件把梯形图保存起来,点回复里的浏览,找到你保存的图,点打开,再提交就OK了。
下载积分:+1(wlw)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采用了你们说的方法然后点击提交,只有文字没有梯形图,还有那些地方我做的不对。

网友C:
用QQ或屏幕截图软件把梯形图粘贴在附件里的画图板上,然后另存为JPG格式的文件,然后提交就可以了。

楼主:
我采用了你们说的方法然后点击提交,只有文字没有梯形图,还有那些地方我做的不对。
我浏览了文件夹,并在回复栏看到了梯形图,但鼠标箭头已离开梯形图就没了,附件格里也有我的文件盘符和文件路径,可回复框里只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