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温控仪是调控一体化智能温度控制仪表,它采用了全数字化集成设计,具有温度曲线可编程或定点恒温控制、多重PID调节、输出功率限幅曲线编程、手动/自动切换、软启动、报警开关量输出、实时数据查询、与计算机通讯等功能,将数显温度仪表和ZK晶闸管电压调整器合二为一,集温度测量、调节、驱动于一体,仪表直接输出晶闸管触发信号,可驱动各类晶闸管负载。
数字显示表
概论:
随着数字技术和微电脑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显表、以单片机为核心的新型显示与记录仪表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工业自动化和工控领域中。数显表与指针表一样,与各种传感器、变送器相配,对电量、压力、物位、液位、流量、温度等进行测量,并直接以数字形式显示被测结果。
分类:
按信号形式分:电流表、电压表、频率表……
按被测量的数目:单点表、多点表
按功能分:单纯显示、显示报警表、显示变送表、显示通讯表、显示记录表、多功能表等,例如深圳科立恒公司就有全系列的数显表,以满足不同用户的使用要求。
原理:
数显表首先要把连续变化的模拟量转换成断续变化的数字量(A/D转换),再上计数器(如果输入信号是数字量,则直接上计数器)、寄存器、译码器,最后在LED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其实,数显表大多是以电压表为主体的,大量的物理量经传感变送后转换成相对应的电信号,仪表的输入部分将这些电信号处理成常规的电压信号,所以大多数数显表的主体只是个电压表,不同点在于输入转化部分。
组成:
一只数显表应具备A/D转换、非线性补偿及标度变换三部分。
A/D转换: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有专门的单芯片。
非线性补偿:大多数被测参数与显示值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为了消除非线性误差,必须在仪表中加入非线性补偿电路。常用的方法有:模拟式非线性补偿法、非线性数模转换补偿法、数字式非线性补偿法等。
标度变换:测量值与工程值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数显表显示的不应该是输入值,而是实际的工程值,所以要进行标度变换。一般数显表的显示量程是全范围可设定的。
当然,虽然数显表的原理和组成都比较简单,但要做好并不容易,很多因素会影响仪表的质量,如设计思路、处理细节、元件选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