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从论坛上下了个程序,打开时出现如下现象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版本低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话还没说完,出现这个现象后,去点“确定”
    程序也打开了,不过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个300多步的程序,大家看到我贴的图片的标题栏吧,6000多步的程序呢
    所以应不是“版本低”的缘故,该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不知!

网友B:
    是否还有别的配套的软件没有安装的原因。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网上的程序和自己下载的程序是不一样的,我也出现过,一直也没有懂!把自己的系统重新安装就好了!很奇怪!!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合作愉快!

楼主:
    楼上的几位哥们
    可以试试打开我下载的这个程序

网友D:
    程序都在这。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可以打开,但这个程序没有编辑完成。

    带?号的就是没有编辑完成的步。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这次咱来个刨根问底:那打开时出现的那个“不能打开保存着的所有的窗口”代表了什么意义呢?

网友E:
    这是原编辑人使用了多窗口保存导致这样。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原编辑人使用了多窗口保存导致这样。
    [attachment=30239]

    是否就意味着仅能打开保存着的部分的窗口?那哪部分能打开?哪部分不能打开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原编辑人在多个窗口进行了什么样的操作,就已经注定了别人不能打开保存着的所有的窗口了?
    我看了阁下的说法,再结合现象的描述,有以上之疑问,有没有什么办法打开保存着的所有的窗口呢?抑或再也不能打开所有的窗口了?
    回答问题的各位朋友不要嫌我烦哦!我这人就是这样

网友F:
    我也是这样的!怎么回事?楼上是用什么窗口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