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教:FX2n程序不明白!

楼主(2009-10-19):
别人传给的一份程序,没有注释,我只知道是煤矿上提升机用的,
自己加的注释,现在有以下不明白,谁能看看程序给我讲讲!不胜感激!
不明白之处:1)该程序为何不能模拟,提示程序有错误,我找不出来!
2)指针和中断平时用的很少,手册上介绍很少,不明白程序中 I610 ? 只是1个符号吗? 我用I6 ? i100都可以吗?
3)程序中用到da转换 将数据输出控制变频器的4-20MA电流,是在子程序P2里面吗?我怎么感觉和FX 系列DA手册上说
的 不同?

网友A:
在没看程序之前,先讲几点:
I610是定时中断,紧跟I之后的那个数字,可以6,7,8三个数字之一,再后面的两个数是时间单位ms,这个中断定时时间在10到99ms之间,00显然是不可以的。
包括中断,模拟量等的指令在内的一些指令的程序是不能通过仿真软件来模拟的。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也没有看明白
合作愉快!

网友A:
看了之后,提一点小意见,切换到列表状态下
595步那个END插入后,后面的程序在梯形图状态下就看不到了,删除后可看到
另外之后的598步的LD M1 好像没什么用吧
再之后的那些什么 “指令代码异常”,是不是可以直接删除呢?
再检查程序,就是只有“双线圈错误了”
这个我就不好说什么呢,不知道编程人员的意图以及此程序想要达到什么控制功能,不好说了。
下载积分:+1(monkeykinghy)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在梯形图下看不见END后面的程序,在语句表里面看END后面程序和前面的一样!
598步以后程序和前面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