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一转6个工位分别为60度,PLC如何计算脉冲数

楼主(2009-10-19):
有一个工程为一轴步进电机旋转6个工位研磨镜片,现四个,八个,十个研磨工位都可以做出来,就6个工位研磨面的PLC脉冲数除不尽有小数点,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数没有6的整数倍不好计算,。。。。。。。。

网友A(2010-02-01):
引用 网友B:
我在等
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C:
我也在期待答案!哪位大侠来帮帮忙呀

网友D:
你看这样行不行
脉冲数依次去除1.2.3.4.5.6得的结果再比较一下

网友E:
将初始脉冲乘以(DSUB)一个常数,然后用所得的积再除以(DDIV)一个常数,这两个常数要正好是6的倍数,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