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我用FX2N系列的PLC,其中要与PC和HMI同时连接,那么,我加一个RS232扩展板,就能与PC连接了。
既然加了一个RS232扩展板,那么就不能再加一个RS485BD了  是吧? 如果不能用RS485BD的话,我就得用AD模块与外围设备通讯了。
现在问题是,有9个设备需要读出和写入,另外有15个温度需要读入,由于AD模块最多8通道,温度模块最多4通道(必须PT100型号的,且必须用温度模块),DA模块最多4通道,意思就是必须要用3个4DA模块和2个8AD模块完成那9个设备的读和写,另外还要用4个4通道的温度模块来读入15个温度输入,是这样吗?但是一个FX2N最多还能扩展7个外围设备了。请问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没?除了用CCLINK的方法。
菜鸟,请大家分析分析。在线等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买一个FX2N-485BD与温控通讯 买1个 FX2N-232IF 与PC通讯, 编程口与人机界面通讯 就能解决了.

网友B:
无能为力,顶一个!

楼主:
问一下2楼,一个PLC可以同时加485BD和232BD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一下2楼,一个PLC可以同时加485BD和232BD吗?

当然不能。
但232IF作为扩展模块与485BD扩展板并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