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达人三菱Q系列的PLC如何写SFC程序?

楼主(2009-10-19):
Q系列的应该也是有SFC的,但是不像Fx可以用软件做,也不可以用STL来写!如果Q系列要用顺序控制该怎么办?

网友A:
Q系列的SFC使用手册先去看一下。
Regards

楼主:
使用手册上就说了一堆屁话,跟本没教如何写!就连指令也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