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编程问题!!!加急!!

楼主(2009-10-19):
问题
我要进行下列:
例如:我有一个测温仪,温度一直在变化,(变化的原因是我在用一个仪器T给他加热,用0—5V控制),当温度到了80°C时,我按一个按钮,想让温度保持在80°c左右变化,这个就需要调节仪器T的电压了,这段程序怎么编!是否要用PID?
我的邮箱是
room_21@163.com
谢谢各位

网友A:
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通过模拟量输出模块(0-5伏)PID控制,另一种是开关量控制,给你要控制的温度加一偏差,大于80+偏差时关闭,小于80-偏差时打开,程序要好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