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利用FX2N编写电机正反转程序

楼主(2009-10-19):
要求:
1.电机主动到一定角度,角度可自由定义,
2.停一定时间,不如5s,然后反转,
3.到原来位置后在停止同样时间,然后在反转
4.如此循环。
我是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要求精度准确,我用的是编码器采集脉冲,然后用接近开关校正脉冲数,校正误差脉冲。
我写出来一个,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较大误差,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求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多少和机械结构啊
如果精度高,还是买个步进电机或伺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