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现F930已没有生产,全部改用GT1030替代后,GT1030的编程接口和与PLC连接的接口都被改掉了,没有编程电缆和通讯电缆,谁知道怎么做,我想自己做一条试试看

补充:与PC端通讯的接口为6针圆形的232接口

网友A(2010-04-28):
好像就是这个接法,GT1030的编程电缆在手册上的型号好像是GT10-C30R2-6P,而GT1050和Q系列通讯电缆也是这个型号,巧合的是Q系列的编程口是232的,所以我估计这两条电缆是通用的。只是推断。

网友B:
GT1020,GT1030用的是GT10-C30R4-8P

网友C(2011-04-12):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是这个接法,GT1030的编程电缆在手册上的型号好像是GT10-C30R2-6P,而GT1050和Q系列通讯电缆也是这个型号,巧合的是Q系列的编程口是232的,所以我估计这两条电缆是通用的。只是推断。

说的没错,跟Q系列的编程电缆就是通用的。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D:
我用了一次GT10的屏和欧姆龙PLC  485 4w通讯   当时软件版本落后了  通讯线也没有   搞死我了  三菱的屏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