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问题

楼主(2009-10-19):
这个窗口到底怎么理解呀?请高手发话。

网友A:
PLC 在监视(写入模式),变换其它模式,就出现这个窗口

网友B:
在设置里面分转换后直接写入PLC和不写入PLC两种

网友C:
也就是在线修改后,把修改部分是否传送到PLC里面还是放弃在线编辑修改。

网友D:
编译后在下载的!转换好后才可以的
合作愉快!

网友E:
出现此对话框,一般按否

网友F:
我也出现过,忘了是怎样出现的。

网友G:
3楼的对

网友H:
往PLC传送时成序中有没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