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怪事,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楼主(2009-10-19):
今天维修公司一条回转式烧结窑,总共四个控制温度区,温度控制是比较原始的晶闸管控制,有一个温区只要打开电源断路器就有电流输出(温控表没输出,晶闸管调整器也没输出)。开始怀疑有一相的晶闸管或整流二极管击穿造成的,三相全部检查无异常。没辙了,把三相的G极和K极拆掉实验,还是有电流输出。搞不懂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晶闸管损坏,未开通时有漏电流。或PID调解出现不能调整现象,多是晶闸管损坏所致。

楼主:
晶闸管全部换了都不管用呀老兄。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indirsty

网友B:
g接错线了,或它的控制板坏了

网友C:
可能是控制板坏了,或晶闸管坏了,因为一上电就有电流输出,肯定是晶闸管已导通了,
ygwpxq

网友D:
采用排除法与置换法相结合就ok了.

网友E:
把g与k短接试一下,就知道晶闸管是否坏了

网友F:
很可能是晶闸管的质量问题!有时换新的,一开启电源,线路有存在故障引起了晶闸管烧毁!

网友G:
是晶闸管坏了,建议楼主换成IGBT模块吧,控制简单,又比晶闸管稳定可靠,
如果觉得价钱太高就换成SSR(大电流的)也可以,控制都相当简单的

楼主:
谢谢兄弟们,我也想换啊,可老板舍不得花钱我也没办法。今天终于找到原因了,有一相放电用的电容有击穿的现象,电阻很低,换掉后正常了。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