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急需求助

楼主(2009-10-19):
我现在用三菱PLC FX1S与威纶摸屏连接时怎么会烧连接通信线呢?请大家帮忙了。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忙,拜托了。

网友A:
线或者屏有问题,最好用屏厂家配的线。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有点纳闷
就算你使用的通讯线是0.1平方毫米的
其额定电流也将近1A
试问,通讯口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