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那位 高手 能告诉我 在施工现场 怎样选 公开 漏保 电缆及BV导线 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说的太含糊,请问你说的现场施工是临时还是永久性的
你的电缆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敷设方式,线路的长度等等
如果是临时的好办,根据设备的额定功率来选择支路开关
然后按照分散系数来选择总开关。
一般取1.25倍,至于漏电断路器,主要要注意的是,工业级别的漏电电流一般为
100,300,500mA,如果是民用,一般选50mA,
电线电缆的选择也是根据电流来选择,在论坛里面可以下载到。
如果是长期的,我建议楼主好好的学习相关的标准,
因为除了电流这个主要要素外,温度、线的长度、是否穿管等等这些因素都要考虑
  • 下载积分:+1(yyy3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楼主xiaowei1984x于2009-10-19 22:59发表的 想向高手求助 :
    那位 高手 能告诉我 在施工现场 怎样选 公开 漏保 电缆及BV导线 谢谢了

    就这么几个字,请楼主发帖时最好在百忙当中检查一遍,公开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