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GP-Pro EX和GP-PRO/PBIII区别

楼主(2009-10-19):
GP-Pro EX和GP-PRO/PBIII哪一个先出,拿一个更实用,哪一个被取代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B:
从工厂角度来说,不管哪个软件版本先进与否,只要设备正常稳定使用,就没有更换软件的必要;开发软件更多的是面对设备厂家,功能、操作新的版本会有更大的提高,同时,旧的产品会逐渐落后、淘汰

网友C:
GP-Pro EX面对的对象为GP3000系列的触摸屏,GP-PRO/PBIII面对的是GP2000系列的触摸屏。
从发展趋势来看,GP2000系列最终会停产,从而导致GP-PRO/PBIII从而导致无用武之地。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