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手!!想做一个间歇控制执行器件(气动阀)的程序,但是。。

楼主(2009-10-20):
我想做一个间歇控制执行器件(气动阀)的程序,但是新手一名,各位大哥可以指点程式的思路吗?
要求: 气动阀的开合频率(间隔时间)和 开启的时间长度 可以通过触摸屏更改;
请教:1)需要更改两个变量(每个变量大概需要更改10~20个数据),编程的思路和要点是什么? 用什么指令或程式可以实现?
2)有相似可以借鉴的程式可以提供给我吗? 我e-mail:
oojjkk@21cn.com

网友A:
欧姆龙的估计我还可以,三菱的我也想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