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CX7.3 无法创建临时工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20):
我刚从官方下载的7。3版本不管怎么安装都出错。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虽然是官方下载的阉割限制版,但软件是不会有错的。出问题的只能是你的操作系统,你的操作系统也是太监版本的。
建议换成没有精简过的版本来安装工控的软件。

楼主:
现在也没有多少不是精简版的系统了。我装三菱的就没有问题,装个OMERON就有问题。郁闷。系统重装浪费我的表情呀。我可是简繁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