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0-20):
当我点PLC诊断 PLC读取.................. 都会出现下面的窗口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不对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不对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写了 我怎么发现我的没有com端口呢 就是没有下面的

网友B:
你看看说明书吧!或软件使用参考资料!上面都有说的!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电脑有问题了,比如你用的操作系统与编程软件不兼容,或者电脑驱动与软件不兼容等等,我用松下的编程软件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换了一台DELL的电脑,日文的操作系统就好了

网友D:
你需要在你的编程软件里的连接设置里面,设置一下,一般的是COM1-COM4,

网友E:
COM口没有设置正确就会报这样的错的

网友F:
你用的应该是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一般都没有COM口,为此,要与PLC通讯,一般需要加USB转232转换线。而这条转换线必须安装正确的驱动才能使用。

网友G:
如果你确认232驱动已正确安装的并且端口设置无误的话话,把USB线拔出来在插上试下。

网友H:
电缆驱动有没有装呀?

网友I:
台式机也报这种问题,可能是通讯不正常

网友J:
参数设定错

网友K:
设置COM端口,你的COM端口设置不对.你可以在我的电脑里面查看端口的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