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急!

楼主(2009-10-20):
为什么我的GX 8.52 有时候编译不了,在写入模式也不能编译!有时候又是好的,这是为什么呢?总是提示:不能编译,不能写入PLC,检查USB口,等,这个提示。
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哪位兄弟帮一下啊?谢谢11

网友A:
都讲了GX8不稳定,建议你删除后安装GX7,绝对可以,又稳定,我安装过GX8都删了,现在都用的GX7,你试试吧

网友B:
楼上的扯吧,楼主是在线编译(转换后写入PLC),这个现象应该是通讯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A:
你才扯,人家版主都讲了GX8不稳定,你别把自己太当人才了,我实话实说,因为我用过的。你居然说我扯

网友C:
我也用过,但没出什么问题,有时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还与操作系统也有关系,

网友A:
我们需要大众化的软件,比较稳定的软件,它升级了但它还不成熟。比如手机QQ2009就不如2008的稳定,有时还会让手机死机或者自动重启(我们用的是诺基亚N73,在塞班论坛可以看到),版主讲的GX8不稳定,我也是在百度搜索里看到的

网友D:
很简单的问题,楼上的那些朋友们不要扯的那么复杂!
在菜单栏中点 工具----选项----程序共用,在运行时写入那一栏选变换后不写入PLC.
搞定!
下载积分:+1(jiouling) 这位兄弟!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