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我的电脑在桌面空白处右击,有(建新)没有BPM图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20):
我的电脑在桌面空白处右击,有(建新)没有BPM图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建新)没有BPM图象是什么原因
没搞懂这句话.

网友B:
bmp文件不能新建 只能保存为

网友C:
估计是2楼讲的意思了。
用优化大师或者超级兔子加进右键快捷方式好了。

网友D:
装XP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