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A系列程序转换为Q系列程序软件

楼主(2009-10-20):
有一老设备上用的是A1SJ CPU现在想改成Q02 CPU,程序要转换,求三菱A系列程序转换为Q系列程序软件

楼主:
直接改变PLC型号好象不行

网友A:
好像没办法的,转完后要修改过的。

网友B:
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我帮你看看

网友C:
有没有什么最好的办法

网友D:
這個軟件待我找找
indirsty

网友E:
改型号的话只能把低级的改为高级的不能把高级的改为低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