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upload=1] [upload=1]台车呼车PLC控制系统控制要求:
台车呼车系统示意图如下图所示。其中电动运输车供8个加工点使用,对车的控制要求如下:
台车呼车系统未上电时,车停在某个加工点(也称工位)。台车呼车系统上电后,若无用车呼叫(也称呼车)时,则各工位的批示灯全亮,表示各工位均可以呼车。当工作人员按下某工位的呼车按钮进行呼车时,各工位的指示灯均灭,此时别的工位呼车无效,当呼车工位号大于停车工位号时,小车自动向高位行驶,当呼车工位号小于停车工位号时,小车自动向低位行驶,当小车到达呼车工位时自动停车。停车时间为30S,供用车工位使用,此时,其它工位不能呼车。停车工位呼车时,小车不动。从安全角度出发,停电后再来电时,小车不能自行启动。

网友A:
30s后小车去哪了,我没看明白流程

楼主:
我也不知道也....

网友A:
用比较指令,Y001是正转,Y002是反转。以后的程序你自己完成吧,你只要设定好D1、D2的数就可以了

网友A:
D:\台车呼叫系统(不全面).rar

网友A:
我已经做完了台车呼叫系统的编程,已经放在了桌面上,我不会做这个压缩软件的下载链接供你下载,你能告诉我吗。
在线等

网友A:
图上只是做了3各工位,你需要几个工位在在后面做吧,这个图不知是不是你所要的,有什么问题再探讨。 呼车系统.rar (11 K) 下载次数:148

网友B(2010-06-08):
台车呼车的PLC控制

网友B:
台车呼车的PLC控制,
能发到我QQ里吗?QQ 839299420          24小时在线
大哥没帮帮我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