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从定位模块上看出带了几个轴啊?有没有QP软件的使用手册啊?

楼主(2009-10-20):
请教:如何从定位模块上看出带了几个轴啊?有没有QP软件的使用手册啊?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这些都是可以在网上查找 的到的啦
你把型号在网上一查就出来了
般的型号都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比如OMRON的定位模块NC413其中的4就代表4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