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小型PLC学哪个系列好?

楼主(2009-10-20):
本人以前学三菱PLC,现在工作有接触到欧姆龙的PLC,像三菱主要学FX2N系列,那欧姆龙PLC主要学哪个系列好呢?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实际需要
如果你想用来控制两轴以内的建议用CP1L的
如果要用到四轴就用CP1H的
个人觉得现在CP1H的不错

网友B:
CP1H的可以学!

网友C:
我也是用三菱的,后来直接用CJ1M的。用了一次其他CP1H CPM1A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