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那位师傅熟悉逻辑运算指令,帮忙解答这道题。谢谢。

楼主:
补充:上题梯形图指令是:
                     [ WAND     H003F   K2X000    K2M0]
      [>  K2M0    K0]-----[ WXORP   K2M0    K2M10      K2M10]
                                          [MOV          K2M10            K2Y000]
                                          [ZRST        M10       M17]
                                          [ZRST       Y000     Y007]

网友A:
      这个程序就是一个单按钮控制程序。SA1接通时,按一次SB1,Y0输出,再按SB1,Y0断开,第三次按SB1,Y0再接通,反复按反复接通;其他5个按钮跟SB1功能一样。他们的对应关系为:
     SB2对应Y1,SB3对应Y2, SB4 对应Y3, SB5对应 Y4 , SB6对应Y5。
   如果按你的题意来回答就是:
     SB1-SB6第一次顺序按一遍,Y0-Y5将顺序接通并保持;第二次顺序按一遍,Y0-Y5将顺序断开。
WAND是逻辑“与”指令,他的功能是按位“与”,规则是:全1出1,有0出0。
WXORP是脉冲执行指令,WXOR是连续执行指令,在本题如果改为WXOR,按下按钮时,对应的输出将闪烁,周期是两个扫描周期。

楼主:
明白,多谢zzydegong 大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