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梯形图

楼主(2009-10-20):
FX1N的步进梯形图需用多高的版本,怎么用?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软件GX肯定可以。PLC也没碰到不可以的。用set SXXX ,STL SXXX, RET等指令编写。

网友B:
我以前6.0就能编了

网友C:
请问下步进梯形图中可以用SET指令置位M吗,我的一本书上有用,可是我用了后不能转换,请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C:
还想请教下师傅们,用GX-DEVELOPER8.52版编程软件编辑步进梯形图时,步进接点指令STL的梯形图符号式怎么输入的啊,在读出模式下也显示不出来,台达的编程软件里直接由,三菱的好像没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具体可参照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