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plc与电脑连接编程,电脑只有usb接口。

楼主(2009-10-20):
怎样将plc与电脑连接编程,电脑只有usb接口。新手请教。

网友A:
买一条九针转USB的编程线然后在电脑上驱动一下就可以用了啊

网友B:
或者买一个USB转RS232的线 在SC-07的编程线也可以

网友C:
最好买一块串口板,插到主板上那种,大概30-40元。USB转RS232不一定好用,我试过,用不了,不知道别人用起来怎么样。
下载积分:+1(xxscwsry)

网友D:
电脑usb接口轉換成RS-232

网友E:
购买一条USB转RS232的通讯线即可。我两年前购买了一条MOXA的,安装好驱动后即可,一直未出现过啥问题。

网友F:
或者买一个USB-SC-09转RS232的线 编程线也可以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G:
最好买一块串口板,这稳定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G:
看实际,我接触工程上一般都用USB-SC-09转RS232的线,自己用串口板

网友H:
UDB接口还要安装别的程序吗?

网友I:
买一个三菱PLCUSB编程电缆.

网友J:
UDB接口要安装驱动与选择通讯口。

网友K:
买一个USB转RS232连接线,按装驱动程序然后设置好通信端口就能使用了,我二年前就用USB转RS232连接线但一直没有出现过意外

网友L:
使用串口板,稳定,我以前使用USB-232不是很稳定,现在改用串口板,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