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教版主,我买了一根GP2500的USB数据线,下载数据时提示要输入密码

楼主(2009-10-20):
我买了一根GP2500的USB数据线,下载数据时要输入密码,用密码区的破解工具可以吗?
我用了一下GP破解密码的96k的那个,就用不成,提示握手成功,密码读取失败!
兄弟姐妹们帮帮忙,俺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楼主:
鄙视那些在程序里增加密码的公司,他们靠这个就能在触摸屏上加一半的价钱!!!!!!

网友A:
你的是要上载(UPLOAD) 还是下载(DOWNLOAD)?
如果是要下载就不需要担心密码,
如果是上载有密码, 也没问题啊, 就用论坛上解密软件啊, 解密软件读取了什么密码啊?

楼主:
行侠仗义 你好,我是想把触摸屏里的程序下载到电脑里, 如果触摸屏出现问题,我可以在普罗菲斯公司买一个新的,吧程序考进去就好,而不用找厂家买,厂家太黑了!
你说下载的时候不要密码,可是,我读取资料的时候,弹出了一个密码框,要输入密码.

楼主:
在解密区的3个解密码软件,都没用上,最后在网上找了一个GP解密的方法,下载了一个串口调试软件,按照上边说的方法,成功破解了两个屏的密码,一个能下载数据,另外一个 不行.请版主帮忙?谢谢了

网友B:
这个屏在下载程序的时候装载信息没有打钩,也就是不可以上载程序!只能重新做程序

楼主:
好了,问题已经解决,我刚才找了一个触摸屏的备份软件,是版主发的,谢谢了
叫proface pc tool需要的赶快去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2577.html